求助!!!!

楼主(2007-01-20):
求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哪位大哥有请发WANGZWAIZY@163.COM
将十分感谢

网友A:
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为使电工操作安全规范,符合质量标准的要求,特制定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如下:

1、电工作业时应保持工作环境良好,并符合安全要求,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并按规定戴好防护用品。

2、电工对工作台仪表、灯光及电路检修时,应根据车型和线路设置正确操作,避免因电路漏电、断路、短路现象引起高温着火,确保仪表工作正常,批示准确、灯光明亮、接触良好。

3、在检修空调或加制冷剂时,应认真检查压缩机、冷凝器、通控调等部件及管线路的工作状况,确保其制冷良好、温控正常。

4、在检查电瓶电压时,应用仪表测量,并按规定使用电瓶攀带,禁止用电线直接连接正、负检测量或用钳夹持电瓶操作。

5、电工在换电瓶,为电瓶充电时,应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并控制好电源和充电时间。

6、配电瓶液时,严禁将蒸馏水倒入硫酸中,在充电时如果电瓶气泡太大,应降低充电电瓶的位置,以免发生危险。

7、电工检修发动机、起动机时,应按其工作原理,认真检查故障原因,起动拆下后,应用皮套套好火线。确保发电后无异响,无过充电现象。起动啮合良好,无拉空现象,起动有力。

8、电工班长兼任电工操作的质量检验员,负责本班组的设备及环境卫生管理。对丢失、损坏工具设备或因违章操作造成损失的要按规定对所造成的损失、损坏进行赔偿或处理。

电工应按规定正确使用和爱护电器设备,工作完毕后,要及时切断电源,避免意外发生。

网友B:
不准单独作业

楼主:
谢谢阿
有全的吗?
那里可以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