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大家共同讨论

楼主(2007-01-20):
我用一个40A的带漏电保护的空开 去控制4个3千瓦和2个1.1千瓦的水泵
第一次: 开了一个1.1的竟然跳闸 我以为是线路出了问题 检查后没有问题在开 这次正常. 我在开第二个1.1千瓦的时候又跳闸我检查以后没有问题 又开这次两个1.1千瓦的都能正常启动运行 当我在开3千瓦的时候又跳了 这时我检查以后在开 可是连1.1千瓦的刚开又跳了 我真是神经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想要不是空开的问题就是就是水泵漏电 哪个空开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我怀疑是着个的漏电保护功能出了问题 请各位前辈指教啊 如果是水泵漏电那先开的1.1千瓦的电机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啊 我头都大了 你说怎么回碰到这样的问题啊 急急急!!!!

网友A:
从现象看,可能是电缆对地电容造成的,总开关最好不用漏电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你把水泵进线,用摇表对地,阻值应在0.5兆以上,只要满足基本上是漏电开关有问题。

网友D:
漏电开关是几极的?电机外壳有无接地或接零?

网友E:
水泵最好别用漏电保护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选用了一个100A的带漏电保护的空开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看来是那个漏电开关用的时间太长了.有问题. 我看了 100A的和40A的动作值都是30MA所以确定应该是那个老的漏电空开坏了 谢谢大家 给我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