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故障,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01-20):
我刚买一海尔29纯平,现使用两个月左右。
现在是放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黑一下屏然后就有正常,每晚一次时间不定。
请叫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故障,有什么影响!
谢谢!!1

网友A:
我以为你先找找电源有没有跳变?

网友B:
才两个月找厂家保修呀!这个故障多为数码板有问题!

网友C:
我家的背投也有这毛病,让雷击的!
过了一阵自己就好了!现在没事!
就是开机,电源红色小灯闪几下,就可以看了!(可是以前闪几下红灯,最后一下变成绿色,现在不变了)不耽误看!
不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D:
好象应该检查一下ABL电路吧

网友E:
电源正常吗,似电容的故障

网友F:
放一段时间什么意思?是不通电还是看一段时间?疑似管坐收潮.

网友G:
    行.场.视放.cpu.电源.都有可能有问题,应找海尔售后服务站

网友H:
电源部分的故障

网友I:
对头,是线路板上的保护电路起作用了,赶紧找售后服务,海尔电视质量不怎么样,但售后还是一流的,

网友J:
你拍拍电视机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可能ABL电路.还有可能虚焊.

网友K:
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L:
找厂家保修呀

网友M:
初级修理法:拍一拍。
中级修理法:使劲拍一拍。
高级修理法:往地下一掼。

网友N:
全国各大高校视频教程不满意不要回帖,满意的顶一下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467788

网友O:
才两个月找厂家保修呀!

网友P:
抱起来摔几下就好了

网友Q:
找厂家吧
说实话,海尔的电视质量确实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