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意大利直流调速器EEI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20):
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一台意大利直流调速器EEI
启动起来后(没有加运行+10V指令电压)它就自己运转起来,大约每分10转左右 如果不带负载(只电机转)电流约20A,测得电压为DC 2V左右 带上负载电流就一直上升 最大到了300A 故障提示也没有 是用在单120螺杆挤出机上的 440V 185KW直流电动机上,有两台 开始以为是线路故障,经过查询,线路没有问题,就把两台对换,后来原先好的那台(电动机)也是如此转动起来、以次证明是该调速器故障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调节参数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加点偏至

楼主:
下面引用由周加军在 2007-1-22 10:51:00 发表的内容:
加点偏至
--------------------------------------------------------------------------------------------
什么偏至呢?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参数。看看怎样??

网友B:
电枢给定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