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维修问题

楼主(2007-01-20):
日前 本人遇见一个机床问题
机床上有个大转盘 是电机控制的 通过PLC 变频器控制
。大转盘每次固定转一个角度,转完一个角度,转盘停止,然后别的工件压制。压好 接着转。
控制面板上有个记数器。这个记数器输入的数字控制大转盘一共转多少个角度。当转完记数器设定的值之后,有一个汽缸退回,完成这道工序。
请问在PLC里面如何控制这个汽缸的退回???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汽缸不退回

网友A:
看资料,观察PLC梯形图,控制汽缸的点是否上电,如有输出电压够的话,看外围的电磁阀等是否已动作,有无气源,最后看汽缸内或汽缸动作卡死

网友B:
当PLC接到退回的信号以后,PLC会通过内部的M点,或者是置位点直接复位,也就是你所说的"退回"现在的问题关键是你要找到这个信号是怎么传过来的,找到了你也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共同探讨。我的QQ:545490297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打手动 汽缸可以下来 打自动 循环结束 最后一个动作控制汽缸的输出点一直带电 所以汽缸不下来
PLC程序没有 所以无法查

网友C:
楼上是那里的!PLC程序没有那它是这么工作的呢?是你不会弄吧!用软件监控以下不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

楼主:
随机资料没带程序 我也没编辑器 所以调不出PLC程序

网友D:
PLC的输出带电,指示灯亮吗?亮,就是PLC还有其它的输入条件没有满足!不亮说明输出的继电器咬死!实在不行只要重新编PLC的程序!有问题请联系我013817334730

网友C:
stffff:这么说你只能找人家给你帮忙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