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32口如何连接两个通讯设备?

楼主(2007-01-20):
直接连接肯定不行,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A:
让PLC既做主机又做从机恐怕不行。如果想用必须是经过特殊设计的PLC,我还没有见过这种PLC。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变频器做从机,键盘也做从机。
西门子S7-200的MPI可以有2个主机。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A:
RS232口也不行,它是1对1通讯。还要转换成RS422或RS485方式。RS422/485可以多机联网,RS232不行。我就供应RS232--RS485模块。我的email: zyj6333@sina.com。

网友B(2007-02-28):
干嘛搞的那么复杂呢?加台电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