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触点接触不良怎么办?

楼主(2007-01-20):
我维护的设备经常出现弱电触点接触不良的情况,各位大哥有啥好办法?帮兄弟一把.

网友A:
能否请具体点

网友B:
不具体!无法回答!

网友C:
弱电触点接触不良,用双触点型的触点

楼主:
我的设备是三菱plc加CT 驱动器组成的控制系统,外加CKJ5交流真空接触器(400,600A),真空的辅助触点输入到PLC,最终控制驱动器.但真空的触点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D(2007-03-03):
三菱的吗?应该不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吧!是不是产品来源有问题?

网友E:
只要不是触点烧蚀、氧化你可以调整一下触点的压力及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