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串口的信号分给两台上位机!

楼主(2007-01-20):
请各位大侠:我有C200H和CJ1M的PLC各一套,想两台上位机同时监控两套PLC!!!

网友A:
可以让一台PC做为浏览器,另外一台为服务器。用组态软件就可以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朱工:我看了你的网站,不过没有看到具体做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B:
你的串口用的是什么的呀,232还是485,要是485的话分不同的站号不就行了吗?要是232的话,用一个PLC和上位通讯,在用那个PLC当主,别一个当从,在做一个通讯行不行呀

网友C:
我觉得楼楼的办法可行

网友D:
用485分不同的站号的方式是不可行的,会有冲突的,我在实际中遇上过的。可以用朱工的方法,但不一定用网络版哈,要是用MCGS的话,可以用网络数据同步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共享。

网友E:
连网呀,通过交换机,都在一个平台上,几台都没问题的!

楼主(2007-02-28):
谢谢各位:我参考大家的意见已经调好,我用的是组态王软件!普通版本就行.把两台电脑连网就行!!!

网友F:
我也不知道 啊,想学学

网友A:
做好了就好呀。我说的没错吧。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