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10kV 1000kW高压电机的启停控制

楼主(2007-01-20):
用于水泵,泵扬程H=98m,配套电机参数1490r/min 10kV 1000kW,额定电流82A,要求软启软停,可以设置启动转距、起动电流、启动时间、停机时间等,电机保护齐全,具有过流、速断、负序、接地等保护。可频繁启动,不低于1个小时.
用液态电阻不能频繁启动,并且耗能;用高压变频器,价格太高;只能用固态软启动器了,请问国内哪一家高压软启动做的比较好,故障率低,安全性高?或者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控制方式?

网友A:
磁控软启动或晶闸管固态软启动比较适合上述工况..
http://www.hrbpattern.com/jishujiaoliu2.htm
前者推荐武汉海澳电气\后者推荐株洲变流或进口摩托尼尼

楼主:
请问2楼
摩托尼尼面价多少?
以色列的SOLCON面价多少?
国内有哪些代理商

网友A:
自己去洵价呀..莫非你愿意我来做这个项目...?:)

网友B:
以下我公司固态高压软启动的基本参数,楼主看看,如果觉得和你的要求差不多,请和我联系,希望我能给你多一个选择.
电压和功率等级都不是问题,在10KV的高压固态软启动上我们公司的产品有很多业绩,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带各位去现场参观.
保护:晶闸管故障,却相故障,三相不平衡,起动过流,运行过流,失压故障,逆序故障,起动超时,断路器故障,接触器鼓掌.
起动方式: 转距加突跳控制起动,恒流起动,斜坡电压起动.
连续起动:最大4次/小时,两次起动间至少隔15分钟.
可设定起动时间,电流,停机时间.
联系方式:周嘉 (0)13874999347 0733-8494078 07310733@163.com

网友C(2007-03-21):
http://www.jqq888.com.cn对你提出的问题,有采用高压感控软起动的解决方法。http://www.jqq888.com.cn

网友D(2007-05-22):
你可以选用国产高压变频器,选用有两种旁路系统来保证电机的正常运行。总价格大约80多万。如生产工艺有浪费现象还可节电。
如有兴趣来电:13556899364.

网友E:
本秀软起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