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时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07-01-20):
在GE的PLC编程中写完%I0001后,打回车为什么会出来I0001_1 ,%I是位地址,怎么还会_1?
%AI0002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网友A:
要写%I0001的时候输入1I就可以了,%AI0002可以输入2AI,何必那么麻烦输入全部。出来I0001_1是因为你的变量表中已经有了I0001,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的变量表

网友B:
旷野人说得对,你已经有了一个名为I0001的变量,删了即可。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肯定有重复的,检查一下变量表

网友E(2007-05-17):
同意楼上啊

网友F(2008-11-17):
肯定有重复的,检查一下变量表

完全同意

网友G:
Serial 90 PLC 故障诊断

网友H:
完全同意以上判断。

用GE FANUC的同行们。

加群18847942

都是搞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