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电流

楼主(2007-01-20):
我在使用变频器时发现,变频器输入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的电流与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不一样,那一种准确?即便是工作在50HZ的情况下,请问是咋原因?
变频器输入端电流是正弦波吗?还是电压是正弦波?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端电流有等幅不等宽的高频调制波型,和等宽不等幅的高频调制波型,它们都不是正弦波,电流互感器测量的电流与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不一样,是正常的,"那一种准确?"两种都不准确,它仅供运行和维修时参考,如何得到准确的测量电流值?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变频器输入端电流是正弦波吗?还是电压是正弦波?那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那一种电流较准确(两者相差40A),因为电机的运行电流总不能让它超过额定电流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