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1-20):
我有一型号TDW-2002 分度号CU50的温控仪现故障为上电,指针满刻度.换测温电阻后依然,最后换温控后恢复.现在想请教的是此种故障一般为仪表内什么元件坏了.多谢

楼主:
难道就没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下吗.这里多谢了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楼主:
有谁能告诉我呢?

网友B:
我家有一型号为BEIJING-29的电视故障为上电后一点图象都不显示,换了天线后依然,最后换了个电视后恢复,
现在想请教此故障是电视内什么元件坏了,多谢!

网友B:
 难道就没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下吗.这里多谢了
 有谁能告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