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的I8.0信号在OB38和FC50中该咋样理解?

楼主(2007-01-20):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液位PID程序编在OB38中,FC50在OB1中调用,I8.0用在OB38中,也用在FC50中,OB38是10MS调用一次,假如循环扫描周期是70MS,那么OB38在一个循环扫描周期中就要被处理7次,是不是OB38中的I8.0就要被采集7次信号状态,而FC50中的I8.0信号状态就一次.还有OB38中的输入信号与OB1中的被调用的FC中的输入信号是不是用的都是输入映像区的采集的信号,这样的话,在OB38中编程序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不这样,那OB38中的输入信号从那儿来,该咋理解呢?谢谢回答.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好,先顶一个

楼主:
系统的输入映像区和输出映像区对所有OB都公用吗?

网友B:
是同一个信号,OB38中的数据以你的情况看来从系统输入映像区得到,由于OB38的等级比OB1的高,因此,主要由OB38中的输入来更新输入映像。输入映像和输出映像对所有OB都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