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1233三极管

楼主(2007-01-20):
哪位前辈知道D1233三极管的结构图或代替品请告知.谢谢.

网友A:
http://www.datasheets.org.uk/specsheet.php?part=2SD1233
Part Number = 2SD1233
Manufacturer Name = Sanyo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 NPN Darlington Transistor
V(BR)CEO (V) = 100
V(BR)CBO (V) = 110
I(C) Abs.(A) Collector Current = 8
Absolute Max. Power Diss. (W) = 70
I(CBO) Max. (A) = 0.1m
h(FE) Min. Static Current Gain = 1.5k
h(FE) Max. Current gain. = 4k
@I(C) (A) (Test Condition) = 4
@V(CE) (V) (Test Condition) = 3
f(T) Min. (Hz) Transition Freq = 20M
Semiconductor Material = Silicon
Status = Discontinued
Package = TO-3
Military =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