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伏变频器直接接电容启动的电机上,去掉电容,电机会转吗?

楼主(2007-01-20):
三相220伏变频器直接接电容启动的电机上,去掉电容,电机会转吗?

网友A:
电容启动的是单相电机吧?   接到三相上?

网友B:
当然会转了。

网友C:
能正常转动,只是震动比较大。

网友D:
按分析,应该是可以转,不过启动力矩可能比较小!

网友E:
三相220伏电容启动的电机???

网友F:
三相电机需要电容启动吗?你所说的是单相电机只有两组线圈,三相电接线怎么接?还有单项电机经启动电容相位是90度,而三相电的相位是120度.能正常转吗?

网友G:
真能启动吗?据我所知单相电机应是脉动磁场,根本是不能定向,要如何启动?也就是平常单相电机电容损坏时要用手转动一下也能启动的道理.加电容启动也就是移相启动,副绕组得到一相位超前90度的助动旋转磁场,电机得以顺利启动,启动后是可以根据电机设计或负载大小是可断开电容的,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H:
单相电机只有两组线圈,再加上启动绕组,不就是三相了吗。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7-1-20 21:41:00 发表的内容:
  按分析,应该是可以转,不过启动力矩可能比较小!
-----------------------------------------------------------------------------------------
支持.....三路进火.应该可以起来,,,..

网友J:
同意鱼螺的看法,三路进火.应该可以起来,正象楼上所说" 按分析,应该是可以转,不过启动力矩可能比较小!"但是单相电机很快就冒烟了.

网友K:
    自行启动不了,用手转一下就ok

网友L:
三相220V变频器,电源从何而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接在单相电机上,变频器会缺相保护的。

网友M:
变频器可以带转

网友M:
用变频器带,可以转。

网友N:
如果是对等绕组(可正反转)的电机,效果很好(优于电容),

网友O:
稀里糊涂,听不明白.你怎么接????

网友P:
能转!我前几年就试过。不须电容,但正反转不定,电机震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