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位四通电磁阀

楼主(2007-01-20):
新的一批宝德两位四通电磁阀普遍出现工作口切换时排气口请问不排气的现象,导致气缸工作不正常,空气压力也够,请问是什么原因?电磁阀上两只调节螺钉是做什么用的,应如何调节?

网友A(2007-03-09):
我认为应该是阀杆问题或润滑油问题,电磁阀上的调节螺钉是用来做气动换向用.

网友B:
呵呵,,手工测试下,阀的好坏就可以了要不然找个24V的电源 和气源通下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