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ogix5000编程问题

楼主(2007-01-20):
   小弟最近搞RSLogix5000,碰到如下不可逾越的问题,虚心向各位同行请教,问题如下:
当我打开程序,带有模拟量的程序显灰色,窗口无法打开,双击,没反应,窗口左下角出现注释“Failed to open the routine-editor is not installed”;但是数字量程序可以正常打开,搞不懂是咋回事。这问题把握搞得焦头烂额,诚请各位同行们给予指教。

    打开菜单:tools/options,发现如下:发现只有ladder editor,正常情况下应该还有FBD editor和Text editor,这两个编辑器应该从哪儿把它们整进来?

    注:因为出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小弟试了如下解决方式:(1)RSLogix5000已重装n遍,授权也没问题;(2)xp操作系统也重装n遍;(3)在管理员的权限下操作;(4)把电脑所有盘全格了重装(曾经怀疑是病毒原因)。这四种方案都试过了,老问题还是不行。

   请问高手们,如果说是editor is not installed,指的是哪个?数字量程序为什么能正常打开,并可进行一切操作,而模拟程序窗口无法打开?[/b]

网友A:
只有专业版的才有FBD和Text editor,你打不开可能是模拟的程序是用FBD写的

网友B:
    hhhzzz,您好!很感谢您给我回复。你说的专业版是XP还是RSLogix5000,RSLogix5000没有专业版之说啊。
    我装的系统是XP专业版的。有没兴趣留个QQ或者电话?我们工控贵在交流。[/b]

网友C:
rslogix5000 有MINI,professional版本的.象controllogi用的是专业版,而COMPACTLOGIX用的是MINI版的....

网友D:
RSLogix5000软件MINI\标准版\专业版适用于所有的控制器,只有专业版可以使用FBD\ST\SFC编程方式。编程软件的版本与电脑Windows操作系统无关。

楼主:
 CLX:你好。很感激你的指教。“RSLogix5000软件MINI\标准版\专业版”,这三个版本的名字上有区别吗?我应该怎样才能识别出它们是什么样的版本呢?
    照你的说法,我安装的就是专业版的RSLogix5000,因为我同事的一切正常,他的可用FBD\ST\SFC等编程方式,我装的和他装的是同一个编成软件。

网友D:
即使软件安装一样,也有可能不能使用专业版的功能,因为版本还与软件授权(Key)有关,所以你必须和你的同事用一样的key!
识别软件版本的办法:点击Help\About RSLogix5000,然后看第一行的文字。

网友D:
三个版本的区别:
MINI: 迷你版,功能最简单;
标准版:常用的版本,但是只能用LAD梯形图;
专业版:价格最贵,适用所有功能。

楼主:
    CLX:你好。我的问题现在已彻底解决,现在所有功能都可以使用了。正如你所说:“三个版本的区别:MINI: 迷你版,功能最简单;标准版:常用的版本,但是只能用LAD梯形图;专业版:价格最贵,适用所有功能”。
    我的问题出在授权上,我用Standard Edition 的LICENSE,使用所有功能必须用Professional Edition 的LICENSE。
    CLX,有没兴趣留个QQ或电话什么的联系方式,都是同行,我们可以交流很多东西的。我的QQ:47856047[/b]

网友D:
在公司上不了QQ,已经把EMAIL地址发送留言给你了

楼主:
   CLX,你好,你给我留的EMAIL在那儿呀?我没看到,重新给我留下你的EMAIL好吗?我的EMAIL:zj443308@126.com.
   请问你在哪儿工作?我在北京。

网友E(2009-02-28):
学习了,我刚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楼上各位高手教诲,已经解决

网友F:
好的,楼主的帖子是实用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G:
就是啊 给发个专业版的license吧 43884630@qq.com

网友H(2010-06-19):
这是授权的问题,换个授权吧,我刚刚测试过。你转移授权的时候仔细看看所授权的文件列表,看有没有logix5000 FBD...,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