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 VLT2800 ERR.9

楼主(2007-01-20):
一台丹佛斯 VLT2800,上电后报 ERR.9,红灯闪,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请遇到相同情况的指教,谢谢

网友A:
   好像过流了,模块...

网友B:
把电机的接线拆下还是这样就送修吧;

网友C:
我帮你修联系电话13511378079

网友C:
我帮你搞定!联系电话:13511378079

网友D:
    绍兴地区专修丹佛斯.
   0575-7151798

网友E:
偶也修DANFOSS.多大功率的?
    小机器看一下几个黑色的电流取样电阻边上的运放及周围的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E:
楼上的在诸暨哪里?我也在绍兴,以后多多交流.13588574898

楼主:
是3.7的

网友F:
可以联系021-6214146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G:
如果是西北的请喝我们联系13572935105我们是丹佛斯的代理商还附带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