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预防频敏变阻器烧毁的保护措施

楼主(2007-01-20):
频敏变阻器串接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中以限制启动电流,增大启动转矩,是较常见的一种启动方式。但随着电动机转速的上升,转子电流频率下降,频敏变阻器电抗会降至很低,所以启动结束后要立即将频敏变阻器从转子回路中切除或短接,否则极易被烧毁。
现行的电气启动控制装置对机电设备的保护都比较完善,如电动机过载、线路低电压、磨机轴承高温等,唯独对频敏变阻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当启动用延时继电器或短接接触器故障,不能及时将频敏变阻器从转子回路中撤出(接触器短接),特别是当电动机正常运转过程中,短接接触器因故断开或接触不好,而此时转子回路的电流频率很低(只有2~5Hz),频敏变阻器的阻值很小,流过的电流会很大,几分钟时间就将其烧毁。我厂水泥磨和生料磨启动用频敏变阻器就因磨机正常运行时短接接触器接触不好或启动时间过长曾多次烧毁过。
为此我们加装了频敏变阻器过热保护装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原理是:连接频敏变阻器的铝排或铜排在频敏变阻器因过流而过热至烧毁过程中会发热。检测其温度,当温度值超过一定限度而频敏变阻器还不致烧毁时,断开电气主回路,就能保护频敏变阻器。我们将3个微型温度继电器(KW1、KW2、KW3)分别固定在紧靠频敏变阻器侧的三相铝排(或铜排)上,作为频敏变阻器温度检测传感元件。
将频敏变阻器过温保护回路加到整个电动机启动控制回路中,3个温度继电器并联在一起,当其中任一温度继电器达到限定温度时,其内部常开触点闭合,由于触点容量小,先带动中间继电器2KA动作,2KA再使1KA动作,断开真空接触器CKG,电动机停止运转,从而达到保护频敏变阻器的目的。温度降至限定值以下时,温度继电器触点重新断开,为重新启动作好准备。
我厂选用的温度继电器型号为:JUC-1M、220V、1A。触点闭合温度:80℃(当然也可选用其他温度值,只要能达到保护目的即可),与钮扣大小差不多,价格10元左右1只。改造费用很低且非常易行。这种过温保护也可用在大型鼠笼电动机启动用自耦变压器的保护上,效果也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用普通电流互感器检测流过频敏变阻器的电流,再通过过流继电器做频敏变阻器的过流保护是不行的,普通电流互感器检测低频电流的能力很有限,检测到的电流值误差很大。即使用特殊电流互感器与过流继电器配合做频敏变阻器的过流保护,与上述方法比,需避开启动过程,启动过程则得不到保护,且投入设备过多,费用过高。

网友A(2009-02-15):
建议采用时限保护,其控制线路如下:

网友A:
建议采用时限保护,其控制线路可到下列信箱索取:
shenqingni@sina.com

网友B:
有时限保护的频敏变阻器启动线路
17.2.1 线路的工作原理
图17-3是有时限保护的频敏变阻器启动的控制线路。
按下SB1,时间继电器KT1首先得电动作,以其延时断开的动合触点接通KT2,KT2开始延时,KT1的瞬时动合触点的闭合,使KM1也得电动作自锁,则电动机在串有频敏变阻器的条件下启动。KT2的延时一到,其延时动合触点闭合,使KM2得电动作自锁,KM2的主触头闭合,频敏变阻器 被切除。
在松开SB1时,KT1的断电,并不断开KT2和KM1,这时有KM1和KM2的自锁维持着对它们的供电。当KM2的动断触点断开KT2时,KM2已经完成自锁。
如果KT2的延时机构不能动作,电动机转子电路中将长期串接电阻运行。但由于KT1的延时触点到时会断开,KM2如果把还没有动作,则KT2和KM1会断电释放,断开电源,起时限保护作用。
按下SB3停车时,KM1先断电释放,KM2是延迟释放的,因此,KM2是无弧断开的。正常运行时,误按SB1不会产生不良后果。

网友B(2009-03-25):
图17-3是有时限保护的频敏变阻器启动的控制线路。

网友B:
有时限保护的频敏变阻器启动的控制线路

网友B(2009-05-13):
采用无刷无环的频敏变阻器,它固定在电动机的转轴上,就在原来安装滑环的位置,与转轴同时旋转。经多个单位试用,效果很好,完全可以代替原来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的电力拖动装置上,控制简单,免维修,更换这种装置只要两个小时即可。因此应大力推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