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vb 通信

楼主(2007-01-21):
发送端主要程序为
mscomm1.settings="9600,n,7,1"
data="00FFBR0X000009"
mscomm1.output=chr(5)+data+sum(data)
由于用有协议通信.故plc端无设置
目前情况是
返回inbuffer=mscomm1.input
text1.text=inbuffer
而text.text中无显示且inbuffer中只有一个乱码,通过x=asc(inbuffer)得知x=21
请教各位大师,是何原因????? 接受不到数据?

楼主:
是通信口设置有问题??
请教中~~~~~~~

网友A:
mscomm控件设置不全。输入缓冲区的大小没有设置。而且和PLC通讯。PLC协议中返回指令有结束符。我是设置串口一次接收一个字符。等接收到结束符后在将接收到的所有字符连接后处理。

楼主:
如果mscomm1.inputlen=0 '接受字符串可以不设置
我加上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putcount>10
inbuffer=mscomm1.input
但一直在那循环,,没数据传过来呀

网友B(2007-06-13):
我和楼上的问题是一样的,不知道楼上解决了没有?急切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