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不启动问题?

楼主(2007-01-21):
有台ABB510的变频器,刚开始启动都正常,就是用久了,出现低频,会使水泵停转甚至变频器休眠,但是到了高频的时候变频器不会启动了,信号是由压力表给的。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解决?

网友A:
是远传压力表吗?压力有什么变化吗?请致电;01081430638   13683565642     JZCBJ@163.COM

网友B:
应该不是变频器内部的问题,有可能变频器外部的接线不可靠(运行中的振动导致控制信号减少甚至丢失)。

楼主:
应该不是你们说的原因,因为在不启动的时候,转动开关到停的位置,在到自动,它又是好的,不论什么时候,就是时间久了就会造成不启动。

楼主:
压力表有变化,本来是低于6公斤压力变频器要启泵的,可都低于6公斤甚至到0了都不启动。这个情况是变频器正常运行的时间比较长了才会出现,必要要用转换开关打到听,然后打回来就一切正常``这个问题真难了````

网友C:
是用内部PID作的吗?查一下DI点是否有输入

网友D:
检查AI口没有,用0124或0125看看AI/1,AI/2有无变化;再检查一下DI口,估计是DI口的外部接线接触不良,或转换开关有问题.

网友E:
   “就是用久了,出现低频,会使水泵停转甚至变频器休眠,但是到了高频的时候变频器不会启动了,”

1、“信号是由压力表给的”,一个原因就是压力变送器及相关的给定电路有严重的漏电或短路、开路故障!
2、第二个原因就是,变频器驱动电路变频调制电路的故障!
3、可检查变频器其他功能的工作状态,然后加以区分。

网友F:
看说明书了.也可以咨询厂家的!

网友G:
有没有搞错呀

网友H:
也想知道。

网友G:
这样怎么样

网友I:
需进行电极识别

网友I:
对不起 是需进行电机识别

网友J:
晕,整个过程说得就不清楚啊.
到底是变频器进入睡眠就不能唤醒,还是变频器睡眠后带不动负载啊?

网友J:
到QQ群13481299沟通一下吧!

网友K:
是用PID做的吗?
如是,请把PID参数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L:
如果在广州附近可以找我。QQ313526354

网友L:
我们是ABB授权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