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台达人机界面

楼主(2007-01-21):
(1)我想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闸门在屏幕的固定位置往复运动,闸门可以用一条直线表示,应该怎么设计呀?(2)按钮属性中的读出存储器地址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网友A:
要做闸门的往复运动,可以使用状态图显示,不同的状态贴入图片,通过按钮触发使其状态转换;
按钮属性中的读出地址,是此按钮的状态显示的是读出存储器的状态,不设置时,显示的是写入存储器地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