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KVA与KW的关系

楼主(2007-01-21):
小弟在这里有一疑问
KVA与KW的换算是怎样的?
400KVA的变压器(10KV变380V)能带动多少台50KW的三相电机?

网友A:
KVA表千伏安 KW表千瓦 Q表功率因数
P=(U/I)Q U1=1.732U2
只用电机你最好加补偿。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你最好再看一下书。

网友B:
KVA是视在功率,KW是有功功率,KVA乘以功率因素就等于KW。旧式变压器功率因素一般为0。82左右。
400X0.82=328KW,理论可以带6台。但是要考虑启动电流,所以要留有一定的余量,带5台基本已经满了。。

网友C:
补充一下:
一般工厂功率因数可以补偿到0.9以上,要不就要被电力局罚款了。
变压器的负载率最好在85%左右。
按照这个来算的话:400*0.9*0.85=306KW,带6台还是可以的。

网友D:
KVA:视在功率,KW:有功功率,KVA乘以功率因素就等于KW。考虑变压器负载率,理论可以带6台.但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带5台.还有建议加电容补偿设备.

网友C:
像50KW的大功率电机要么星三角启动,要么变频启动。启动电流可以控制。影响不大。

网友E:
总算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F:
好象无法换算,因为单位不同

网友G(2008-01-27):
楼主你是带动一个个"电机",还是带动"带有电机的设备"?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请问大虾们是不是.而之产生的功率因数和需要系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是在实际操作中有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只取电机的功率因数,来代替设备的功率因数?
有个公式St≥KP/cosφ,St--变压器实际容量,K需要系数,cosφ系统功率因数.不知这个公式在实际操作中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