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触摸没反应请大家来聊聊!

楼主(2007-01-21):
西门子6AV6 545-0CC10-0AX0(TP270)触摸屏显示及进入界面都正常,就是触摸一点都没有反应,请大家来聊聊,,,,,主要是哪些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触摸时有反应的要有程序支持。如果有程序,手去按设计好的按钮,而按钮没有反映就不对了。
还有个可能:按钮有延时才会动作。
看看原程序吧。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是触摸板组织埙坏,板子埙坏很少
   开机测量触摸板信号线,如果用手触摸时电平有变化,说明触摸板基本上是好的,这种方法只使用触摸每一点反应的屏
   如果触摸板排除以后,上电系统显示都正常,程序基本上是好的,主办硬件埙坏比例比较大,这种情况可采用,找一个一样的屏,把坏的屏的程序备份下来,重装到好的屏上试,这样程序的问题不就好判断了吗

楼主:
我提供一些情况;我说的触摸没有反应是已经换上备用屏,备用屏都能正常使用,这些屏使用也就两年,真正用也就八个多月,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在我看来多是硬件问题,通常的问题应该是哪些部位故障多,怎么处理?

网友B:
   确定硬件有问题,只有找出问题,把坏的部件更换,至于怎样解
决,那就涉及到技术专业问题,是很难给你解释的。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的,OP或者TP我们可以维修,如果是键盘或者触摸屏坏,我们完全可以修好。我们公司的网址是:www.gdhaite.com

电话:020-85542220,33527727 邓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