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问题求问

楼主(2007-01-21):
公司使用了几台变频器,在做其他试验时需要知道的他的电流值.我在用普通钳表在进线端和出线端测量了数据,发现出线端的数据高于进线端.我想知道究竟哪处的电流值比较准确.
进线端电流还是变频器自己显示的电流.(出线该很不准确的)
求问!!

楼主:
没有哪位大虾愿意说啊,那请问各位大虾说什么变频节能不全是GS呀?电流都不能准确点

网友A:
这种情况很正常:
1)普通整流系仪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由于波形畸变,
测量误差太大,无实际意义..
2)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电机的无功电流已由变频器直流测的滤波电容提供,变频器的输入端有较高的功率因素,特别是在电机电机空载或轻载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3)要测真确电流,建议用真有效值表测量...

网友:
测量进线准些!

楼主:
真有效值表 第一次听说 不好意思 这个就是它的名称么 那家的表可以的
另外请问,进线准些(我加了进线电抗和滤波,出线不远就什么也没加)我也认为,那它跟变频器本身的电流显示比较又是那个更准呢.变频器的么?

网友B:
变频器显示的是输出侧的电流!一般应该测输入端的!

楼主:
TO:华子
那请问,变频器内部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是去处干扰或叠加后的电机的实际使用电流么?

网友B:
不是实际的电流,一般有1-2A的 误差!

楼主:
感谢华子
误差只有几安培就好,那进线的该跟这个数值也很接近了!

网友B:
不一定,如果负载比较轻的话,输入与输出差很多,以风机等节能改造最为明显!

楼主:
不会吧,比如我315KW的变频器,公司试验机械时,电机110KW,160KW,200KW,250KW等不是在匹配的电机上用
频率是50的 , 那变频器电流和进线电流与实际使用的电流差距大么?

网友C(2007-03-16):
在于据我的实际测量,应该是输出端的电流为准,而且也等于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输入比输出要小一倍.有人说是由于输入的功率因素比较高的原因.我认为应该是由于输入电流是双脉冲波100HZ,而输出是SPWM波,电流近为正弦波,这种波形,频率不对的影响更大一些.
要注意的是用钳表测量时不可能准确,电线在钳口内的位置都会影响读数的.

楼主:
一般电工只有钳表了 控制柜上也是普通连接互感器的表呀
每次测量好像都是输出断电流稍大,进线电流稍小 ,反正钳表钳进线和出线和变频本身比较 数值都不一样!
拿谁作为依据就不太肯定了 ,我倾向于使用进线电流!

网友D:
变频器进出线的电流当然不一样,变频器在某些方面与(降压)变压器很相似:
变压器有变压损耗,变频器也有(为便于分析,以下忽略损耗)。
变压器进线电压高,出线电压低,变频器也一样。
变压器进线电流低,出线电流高,变频器也一样。
变压器一次侧与二次侧的功率相等,=进线电压X进线电流=出线电压X出线电流,
变频器也一样,输入功率=输出功率=进线电压X进线电流=出线电压X出线电流。
实际上变频器不就是一个可以变换频率的变压器吗?
仅仅不同的是,变频器可以变频,而变压器不可以。
大家都知道变压器的进出电流是不同的,那么变频器的进出电流怎么可能相同呢?
大家可以做一实验: 用变频器的输入电压X输入电流=? 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X输出电流=? 看看上述的乘积是否相等,如输出的积小,那么再乘上1.1(变频器的损耗)后是否相等。

网友E:
应该测输入测!频率变化,电流肯定不一样的,钳表只能测50HZ频率的电流,

网友F:
说个比较简单的吧,输入和输出侧的功率忽视变频器内部消耗的话近似为相等。
变频器在50HZ以下运行时,输出侧的电压是低于380V的,而输出侧低于输入侧的380V时功率要保持平恒,(具体原因可以去论坛上找找,关于避免磁饱和方面的)那么电流增大是必然的。所以应该要看变频器内部显示的输出电压及电流的乘积是否等于输入侧的功率就知道是否正常了。
另外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及电压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50HZ的正弦波,所以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可以去问问能测0-50HZ的数字表,或者直接买块指针式的就OK了

网友G:
不错.讲的都很好

网友H:
我家秸秆燃气站,使用的是15kw的三相异步防爆电机,配合三叶罗茨鼓风机,
最开始选用的是日博15kw变频器,出现了短路现象(内部有粉尘),再换一个15kw新的变频器后,安装好后,没有改变频率,后来改换成22kw的变频器,之后就出现了过流现象,安装了电抗器以后,每使用一周,就需要换一台变频器,不是过流,就是烧毁模块,
现在非常苦恼,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
我想,换一个品牌的变频器,希望看见的朋友帮我选型,
看看国产、进口的变频器,什么型号、多达功率的适合。
谢谢!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输出频率范围?
电网的实际电压?
工厂有无中、高频整流设备,如中频电加热、及可控硅整流设备。
无功自动补偿装置能否正常运行(能,表示谐波值在许可范围内,不能,则表示谐波较严重)。
当了解以上所有的运行状况后,过流及烧变频器的原因就自然清楚了。
如果查不出原因,换任何品牌都没用,仍然继续烧。

楼主:
主电路中有整流装置也会引起变频烧毁?
现在很多单位有直流屏,那上面是高频充电器也会引起么
无功自动补偿也是有的
究竟哪些原因可能引起呢

网友I:
应该测量输入端电流,因为普通仪表只能测50HZ。而输出电流是0-50HZ无法测量。但该电流只能作参考,不代表实际电流。近似有功电流,实际电流应该是输出端电流。

网友J:
变频器上显示的是输出恻实际电流,是随负载波动的

网友K:
算功率应该是测量输入的电流和电压,一般输入的电压是稳定的,但是输出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L:
 测量进线!

网友M(2007-04-17):
应该是测量进线!

网友E(2007-06-11):
钳型表只能测进线,出线频率不是50HZ,肯定不对的,很多厂家在设计变频器柜子时也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N:
出现电流的误差还是很大的,普通的嵌表示无法准确测量的,因为输出电流的波形歧变比较严重。测进线电流一般也是不准的,如果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相等、输入频率等于输出频率时测量的电流才是准确的

楼主:
新现象:前周使用上海雷诺尔315KW的变频测试公司90KW风机;发现变频里面的电流显示,跟使用万用表测量出线端电流是一样的!!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O(2009-04-05):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我想变频器出线电流是随做上升的,应为上升的时间有设置,所以电流难以得到准确的电流,在加上负债

网友P:
13楼说得,我感觉有点没理解!!!那你变频器进线UI=U1*I1,那么不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属于恒功率调速吗??但是我查了下电机拖动的书,说在50HZ下即基频下应该是属于恒转距调速!!请解释下!

网友Q:
应该测输入测!频率变化,电流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R:
呵呵 我也说一下 今天下午  我刚刚测量了一台   富士22KW的变频器   其输出测电流  和变频器的面板现显示的 基本一样 只差2--3A      我觉得还是输出侧的比较准吧

网友S:
变频器输出电流和实际电流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