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进开关

楼主(2007-01-21):
接进开关可以感觉到食用油吗?

网友A:
接近开关好像除了感应金属物质,其余的不可以的。反正是机油不感应的,食用油没试过。金属也分种类的

网友B:
不能,接近开关对金属类敏感,非金属类食用油可用光电开关会好一点.

网友C:
接近开关的感应方式有很多,有磁性感应的,光感应的,接触式感应的,热感应的,等等

网友D:
用电容式的

网友E:
可以,有专门感应液体的

网友F:
楼上的对用电容式的!

网友G:
食用油是装在桶里的吗?电容式接近开关应该能检测,但是不能区分是否是空油桶还是装油桶!

楼主:
我要试试,是油桶,谢谢指教

网友H:
是桶装的就好办了 用对射光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