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平衡容器的应用,为什么液位不准

楼主(2007-01-21):
我们锅炉汽包三个平衡容器为什么都不对呢,调了好多次都没成功,在DCS上显示的数值基本上不变,变送器没问题,一连上平衡容器数值就不对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三个都有问题,只能是你们的安装有问题了

网友B:
1.检查平衡容器安装方式,可能为零水位不在同一水平面上,要求有水平尺检查
2.检查变送器有无泄露现象
3.检查变送器压力等级是否符合要求
以上只是简单测试方法,主要是根据你的锅炉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