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7-01-21):
我在一家加油站见到一台恒压供水装置,厂家施工时把变频器的地线接到了零线上。造成加油站的开关跳闸 。同时变频器地线带电,提高了零线的电位。烧坏了加油机十快板子。每块板子600元。而且一年来使用不正常,双方争执不下。一个接地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谁之过?

网友A:
那当然是厂家的过失了.变频器是要专门接地的,怎么能和零线接在一起呢?如果在三相不平衡的情况下,中性线也是带电的,这样就会引起事故啊

网友B:
施工监理的失职!是他没有发现!设计的失误,设计不对!零线没有重复接地!

网友C:
变频器是要专门接地的

网友D:
就是厂家的问题

网友E:
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厂家应该承担责任

网友F:
 变频器接地,有许多人认为可接可不接,有它没它无所谓,有它变频器能工作,没它变频器也一样工作,还有人认为这个接地是多余地,事实上,变频器接地并不是多余的,它的首要功能是对人的安全保护,当电路上任何时候出现漏电故障时,这时漏到机壳的电流将会通过接地线,导向大地,而不会伤到操作人员,从而实现了对人的安全保护.而在平常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接地的机器外壳是一个良好的防干扰屏蔽,防止外部干扰信号干扰变频器正常工作,也防止变频器内的高频信号对其他外部设备的干扰.因此接地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接,并且接地电阻一定要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护人与保护机器的双重目的.

网友G:
同一老兵的说法,控制柜接地。

网友H:
变频器专门接地?变频器接地端就是外壳,在安装变频器时已将外壳接到电器柜的外壳,接不接线它都接地了。
    供电系统如是保护接零,那么变频器接零有问题吗?那个用户烧板子与变频器有什么关系我想不明白。零线带电他不找电源问题,硬往变频器上扯。

网友I:
建议以后所有新设计或生产的系统供电强制统一采用三相五限制,否则实在是太混乱拉,也造成以上类似问题的层出不穷。

楼主:
后来检查发现变频器外壳对零线有12V电压,变频器单独接地后,问题得到接决,几天来再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J:
这么低级的错误也犯阿???????

网友K:
这种事情不能怪厂家,它的供电系统或供电线路存在问题,它的零线接地电阻肯定过大才造成事故的发生,在三相四线保护接零的系统中,变频器就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L:
下面引用由dachong在 2007-1-26 22:59:00 发表的内容:
  这种事情不能怪厂家,它的供电系统或供电线路存在问题,它的零线接地电阻肯定过大才造成事故的发生,在三相四…
-------------------------------------------------------------零线有问题,三相电压不平衡。-------------------------------
支持!

网友M:
胡说八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往一块扯

网友N:
厂家的问题了,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O:
那加油站是三相四线制供电还是单相供电?

网友P:
加油站都要打良好的地网的

网友Q:
接地电阻必须小于4欧姆

网友R:
不可接到零线上,要专门接地.

网友S(2007-03-20):
 长见识了 !  顶

网友T(2007-05-21):
我也知到了,谢谢

网友U:
保护接零可以,漏电包护器是合不上的,必须用良好接地.

网友V:
  找安装人员!

网友W:
自己的维护人员是干什么的。

网友X:
不可能吧?变频器外壳接的是零线,但外壳跟零线之间有12V电压,请各位说说可能吗,除非接触不良

网友Y:
变频器要专门接地!这是常识。

网友X:
我在外安变频器很多都是接零,因为用户没有单独的接地线而且也不愿意重新打接地线,如果不接又觉得不安全怕外壳漏电后,电着人。真的很迷惘

网友Z:
我们单位是3相4线阿,危险哦

网友AA:
怎么可能地线与零线接在一起,那肯定会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