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专家:Y250M-2电动机故障原因

楼主(2007-01-21):
有一台新绕的Y250M-2电机 空载电流20A 三相平衡 带负载启动电流200A 后升到300A 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求助专家!换一台同型号的55KW,空载电流也是20A,带上负载后星三角启动运转正常.

网友A:
看型号应该是普通异步电动机。我遇到过振动电机在偏心块角度太大时,负载电流有160A,而额定电流才20A左右。建议检查下负载。

网友B:
可以检查一下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电机堵转,检查下负载。

网友D:
绝对是内部绕组接线错误!

网友E:
晕 你这200A 300A是怎么测得的呀?没有保护的吗?

网友F:
检查负载.轴承.电压.再不行就看你绕的电机绕组了.

网友G:
有点悬,线没着火?

网友H:
这情况一般见不到!

网友I:
Y250M-2空载电流才20A?有没有搞错!!!

网友J:
看你的电机多少千瓦的?额定电流多少?你珍断电机有噪音吗?是不是轴承?转子跟定子有磨檫痕迹吗?还要看你的负载是不是有问题?主要是这几方面.如都是正常的话,那就是电机绕主线圈问题了

网友K:
鼠笼条断了

网友L:
把负载去掉启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