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关于数显表

楼主(2007-01-21):
我想在控制柜上做一个数显表,只是显示而已
就是把 4-20mA的有源信号显示出来,然后再送到plc的AI输入端,请问有哪位做过?应选择什么样的数显表?

网友A:
这很简单的,买块表就有使用说明了。表还要有变送功能。或者4-20mA的信号给隔离器(1出2),1路给表,1路给PLC。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楼上的这样可能隔离效果比较好点,而且是开关电源.就是一分两.
4~20mA进 变成两路,一路用于显示一路用于控制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数显表和电流变送器的.
www.gotosz.cn
有什么问题可致电 苏州高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工
TEL 0512-61708706
MOB 13914037100

网友C:
如果是河北的,可以联系,我给你简单的方法031183831630范红心

楼主(2007-04-24):
呵呵,不好意思,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看到了我以前的问题被回答了,很高兴,特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