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编程过程中,如何保证程序只顺序执行一次?

楼主(2007-01-21):
我想自己开发一个锅炉控制程序,如何保证程序只执行一次,
OB1如何能被挂起,在挂起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影响CPU读写输入端口与输出端口。在程序中我将在OB35里面放入错误检测程序,OB1的挂起影响OB35的执行吗?

网友A:
OB1只有被比它等级高的OB块调用时才会被挂起,挂起时影响输入映像与输出映像区的更新,OB1的挂起不影响OB35的执行,但是如果出现语法错误而导致OB1扫描时间超过系统所允许的最大扫描时间时会导致系统停机,此时就影响到了OB35的执行。

网友B:
用SM0.1寄存器 不就可以吗?????

网友C:
SM0.1寄存器是200的好不,初始化用OB100

网友D:
对,可以用OB100,只在启动的时候执行一次

网友E:
楼上说的是对的,那个快就是西门子系统启动时执行的

网友F:
初始化用OB100,启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