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配料仪表★★★★

楼主(2007-01-21):
主要功能特点
1.    一个触摸屏可以连接1-4个控制模块,实现最多4路动态配料秤的控制。
2.    每个模块可选双调速方式、单调速方式、恒速方式、计量方式和冲板流量计工作方式。
3.    自动记录不同流量时输出值(最新9个不同的流量经验值),下次启动时自动按照经验值输出,并且运行时前半圈不进行调整。
4.    自学习型智能控制算法,不需输入控制参数即可快速、稳定实现流量的调整。
5.    控制周期可以设定也可自适应。
6.    可选端口启动或通讯启动,可选端口流量设定、上位机设定或触摸屏设定。设定方式的切换通过DI口实现。
7.    双调速方式时,可以根据设定流量自动修正计量皮带速度,确保计量皮带上负荷的稳定。
8.    冲板流量计功能时有线性补偿。
9.    可选择容积工作方式,当传感器出现故障时可以自动切换到容积工作方式。
10.    适合计量皮带秤的累计阀值功能。
11.    各种历史数据累计功能。

楼主:
[b]模块化、触摸屏动态称重配料仪表
           CF805-mBC[/b][/color][/b]

wegih010@126.com

网友A:
模块化、触摸屏皮带秤控制仪表[/b]

采用5.7存彩色触摸屏
触摸屏与模块采用modbus通讯
一个触摸屏可连接4个模块,实现对4台皮带秤的控制
价格仅与普通国产仪表相当

有意者发邮件:weigh010@126.com

网友A:
模块化、触摸屏包装秤控制仪表[/b]

采用5.7存兰白屏
一个触摸屏可以连接4各模块,控制4台包装秤

网友B:
给我发一套资料,可以吗?最好有图片。
hcc-bj@163.com  谢谢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好像很厉害!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国家的?可否赐教!谢谢!邮箱:cuichengqing@sina.com  崔承庆

楼主:
[b]谢谢各位关注.
有什么问题可通过QQ交流. QQ:55487051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