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网友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1-21):
向各位网友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电感中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电容中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最好请从物理学的视角进行解释.

楼主:
   此问题是一位同事偶尔提出的,自己觉得不好回答.
   1.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因为谁都知道在电感中,电流滞后电压90度,在电容中,电流超前电压90度.
   2.这个问题又不简单,因为在电工学中从未见过对此问题的详解.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我都想知道.

网友B:
好好看电工书,没有向量知识吗?

网友C:
我想可以这样来理解:

电容:
电容充电是电荷的定向移动,那么要想建立电压(也就是电荷要累积),需要先有电流,然后电压才逐渐升高,如果把时间缩小到微秒或者更小,那么我们假想像水流,先有水流才有水压,所以电流超前电压。

电感:
电感有电阻值,因此需要先有电压差才会产生电流。就像有水压才会有水流。所以电压超前电流。

不知这种解释是否科学,但我想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D:
的确在一些中级读物中,只告诉你“电感中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电容中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而没有进行解释. 其实,上述结果还应附加一个条件,就是在准稳的正弦电流条件下(非过渡过程)。 用数学的语言来进行描述,往往能更加简明和准确,在大学的电工基础课中,是基于以下的微积分公式: 电感上的电压 u=L(di/dt) 若电流波形是正弦波时 i=I*SIN(A+wt) 由于正弦的微分是余弦 其电压的波形就是   u=w*L*I*COS(A+wt) 即 电感中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 电容上的电流 i=C(du/dt) 若电压波形是正弦波时 u=U*SIN(A+wt) 由于正弦的微分是余弦 其电流的波形就是   i=w*C*U*COS(A+wt) 即 电容中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

网友A:
还是曹工说的形象,好理解!

楼主:
  感谢楼上回贴!
  根据本人理解:
  1.所谓电感,其实就是线圈,也是储能元件,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
  2.所谓电容,其实就是两片相互绝缘的金属片,也是储能元件,电容中的电压不能突变.
  3.所谓"超前"和"滞后"是相对正弦交流(正弦信号)说的;电流与电压相差的角度是时间角度.
  4.对于电感线圈刚上电时,电感对正弦交流来说相对感抗较大,电流不易通过,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需要先在电感线圈的两端建立起电压,然后才有电流,所以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做电流滞后于电压或叫做电压超前于电流.
  5.对于电容刚上电时,电容对于正弦交流来说相对容抗较小,电流较易通过,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需要一定的时间电压才能达到最大值,这样就会现有电流,所以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做电流朝前于电压或叫做电压滞后于电流.
   至于为什么是90度,希望大家能从电感,电容的物理本质上解释一下,很多书上都用变化率的公式做解释,但本人才疏学浅,不太明白电容,电感的在微观上的工作方式,即电子在电感,电容内如何运动,为什么在数学上呈现90度差距.希望各位不吝赐教,从物理学上解释一下.

网友E:
电工学中有公式的啊
i=C(du/dt)
u=L(di/dt)
怎么会说没有详细的解释呢?

网友F:
    很多电工学的书籍都提到了以上两个公式,只看公式,确实可以导出90度相角关系.但正如楼主所言,其中的物理学原理,即为什么电子运动符合这两个公式,其中的电磁关系是什么,却未见详解.
    如何在物理上解释这个现象呢?

网友G:
理论公式的建立如下:

网友G: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G:
公司网速慢,终于看到图了,这是工程师手册上的,很详细了。

网友H:
电机56你自己发表的不是物理学的解释吗?两个不能突变就是就是对它最明确的解释.注意90°是理想状态,即纯电感或纯电容.

网友I:
记的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教拉我们这么一句:赶(电感线圈)鸭(电压)鸭在前(先有电压,后有电流),还有个就相反拉

网友J:
电流的本质是什么?是电荷的移动,电荷移动得越快电流就越大,i=Q/t,对于同一电容电路,在某段时间内电容两端电压变化得越快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电荷移动(电荷从电容移走或从外界移入,即电容的充放电作用),如果给电容加一个正弦电压,那么这个电压变化最快的地方是波形的过零点,这个电压变化最慢的地方是波形的波峰和波谷,在高等数学里对正弦函数求导,得到的是一个余弦函数,将函数用曲线表示,相差就是90°

网友K:
  大家说的不错,我来补充几句:

1、电容不管是充电还是放电过程,由于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一开始电路处于短路状态,电流最大,随着电流的减小,电压才开始发生变化,所以电容的电流总是超前电压的变化;
2、电感的感生电势总是与端电压平衡,即相等,端电压最大时即感生电势最大,感生电势最大时,即电感的电流变化率最大,而电流变化率最大时,恰好是电流为零(最小)的时候,所以电感的电流总是落后电压的变化;
3、为什么是90度,可以从正弦曲线的性质得以解释外,还可以从能量的角度得以解释,即在正弦交流电的半周内(180度),电感、电容分别要完成吸收储存电能、释放电能两个(90度)完全对称的过程;

网友H:
90°是不存在的。

网友K:
1、我们在讨论问题时,物理上有一个对研究对象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抽象出了“质点”、“质心”、“匀速直线运动”、“纯电感”、“纯电容”……等抽象理想模型;
2、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根据物理抽象理想模型得出结论,例如90度,在实际应用中,要加以修正;
3、我们在讨论问题时,讨论者应该明白对方的结论以及得出结论的方法!

网友L:
这么多啊,学习了

网友M:
早知道这样认真:神8该你造了!!!!!

网友N:
呵呵,学习了!都知道是这样,真要叫解释还真有点晕!!大部分时间都是运用了,至于为什么这样还是很少去想!

网友O:
做个实验吧,实践最有说服力,
用电压合适的灯泡接直流电源分别与电容与电感串联,观察接通与断开时灯泡的发光情况.会有答案

网友P(2007-02-24):
黨接電感時沒有得到的延遲現象。
黨接電容時,打開開關,燈泡閃了一下就滅了,這個和期望值一樣,爲何電感沒有表現出延遲呢?
會不會時電流太小?

网友P:
請高手指教!!

网友K:
“黨接電感時沒有得到的延遲現象”

1、试验要用直流电源,可看到延遲現象;
2、沒有得到延遲現象是电感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