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螺旋称重求助

楼主(2007-01-21):
各位工控朋友:我现需对公司螺旋配料系统进行改造,配料螺旋共有3条.分别为1#、2#、3#,三种物料投入一个罐。现想对此进行自动控制,设想按下起动按钮后1#螺旋先动作,达到所需重量后1#螺旋停,10秒后2#螺旋动作,达到所需重量后2#螺旋停,10秒后,3#螺旋动作,达到所需重量后3#螺旋停,10秒后自动下料,下料完成后自停等待下一个工作循环。现盼各位相助,告知采用何种称重仪器能实现此功能且性价比高。

网友A:
我在做项目时也经常会用到称重系统,个人理解你的系统如果仅仅依靠称重系统可能比较难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除非借助其他控制仪表。不过对于称重系统我倒是经常用到。如果你对我的经验有兴趣,可以与我交流。不过我不是生产商哦。wyjwhwx@yahoo.com.cn

网友A:
刚才查了一下,应该可以的

楼主:
朋友!你说得对,这点人也有考虑.如果用PLC参与控制,输入信号从何处来?如果造价高又不太化算.

网友A:
一般的配料仪表都会有模拟量输出的啊,而且还有分段配料控制功能。如果通过PLC,那就很好做了。不知道你的罐体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这点对传感器选型也很重要的。这不是很复杂的控制,造价应该不大的。我是支持国货的,哈哈,便宜。

网友A:
如果你愿意,可以和13738035228 这个电话咨询一下吧,我用过他们的产品,性价比与服务都让我颇满意的。

楼主:
多谢!有时间再向你请教!

网友B:
找我吧,专业的衡器服务.
用非常普通的静态失重仪表即可完全实现,如果价格可以接受的话,可以考虑增加组态软件,实现配方配料,自动配料,直观简单.通过调用配方自动配料.
用到的硬件有以下:
plc+工控机+二次失重仪表
或者可以咨询我:13835984678

网友B:
如果你接受价格不是很高的话,最简单办法就是用二次失重仪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外围电路需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