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色标跟踪控制

楼主(2007-01-21):
现用松下FP∑控制松下伺服电机,进行色标跟踪定位,要求跟踪的色标宽度约为0.2~0.4mm。有没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来进行这样的色标跟踪?

网友A:
用光电开关检测色标。我的 plc.123ye.com。

楼主:
我也知道啊,我用的是德国的NT6系列的,挺不错的光点头,现在问题是检测到色标之后,伺服是停下来了,就是会过冲一点点

网友B:
冲过一点,你可以通过调整光电开关定位点的位置调整。

网友C:
很好的,我也是使用伺服来跟色标《印刷行业的电化铝烫金》
光标5X5或3X3
一般也不是很快,但这个行业误差在0。3-0。5MM间,
不管是行业老大瑞士博士特还是我做的,没有发现更好的。
我用的是神视光钎+永宏 PLC
天津有家用的HUST I3+竹中光钎
上海有家用的三菱+竹中光钎
博士特用的是他们自己开发的不知道什么东东
我打算换邦纳的光钎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D:
个人观点过冲是上位控制器的问题,不怪光电,做跟踪一般几百块钱的光电就可以了,实在难跟建议用图尔克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山水在 2007-1-27 21:04:00 发表的内容:
  冲过一点,你可以通过调整光电开关定位点的位置调整。
--------------------------------------------------------------------------------------------
这个没什么用,主要是伺服电机的控制曲线问题

网友D:
楼主知道问题所在怎么还做不好呢,奇怪了哈

楼主:
呵呵,用的是德国NT6系列的光点头。需要跟踪的是金卡纸上一条很细很细的线,现在有了点眉目,在实验架上是能跟住了,就等待在机器上的调试了

网友D:
庞工的烫金跟踪“在误差在0。3-0。5MM间”未免有些会烫到图案旁边去了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胡家在 2007-1-27 21:43: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知道问题所在怎么还做不好呢,奇怪了哈
--------------------------------------------------------------------------------------------
呵呵,知道问题所在,但解决方法还没确定哦。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提一下,感谢哈

楼主:
胡工似乎很熟悉这些啊,有什么好方法参考一下啊,呵呵

网友D:
呵呵,就是速度控制的问题,0.2~0.4mm的线NT6应该可以胜任,那光电也不错

楼主:
这些我都知道哈,就是伺服电机的控制方法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D:
呵呵,这个我也没有好方法哈,我用位置方式,提前减速

网友D:
对了,你一定要用到伺服的CLR信号

楼主:
呵呵,不谋而和啊,我刚才之所以说有些眉目了,就是今天用了CLR计数器清零信号,而且色标跟踪频率也降低了一下,效果挺好

网友D:
呵呵,那个CLR信号很关键,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我也用的位置控制,我的系统里曲线都是提前减速的

网友D:
楼主不厚道哈,晓得那是关键的也不说,开句玩笑,还是要恭喜楼主哈。天冷的,烧洗脚水去了

楼主:
哈哈,不是我不说,只是实际用到机器上还没有调试过,不好乱讲的:)

网友E:
我刚刚调试了一台这样的印刷机  我没有用clr信号 直接用plc停止发脉冲也可以达到要求  是不是一定要用clr信号呢 还有这里色标传感器是不是很重要 我有时没调好就不准

网友F:
我没有用clr信号 直接用plc停止发脉冲也可以达到要求
你的伺服工作中速度是多少?不同速度下,都准吗?

网友E:
120r/m 追色速度是1/100 基本上能达到一个位置

网友E:
clr信号的相应时间多少 谁知道

网友G:
占位学习一下,事实上我正要做这方面的项目,等学习完之后再来讨论。

网友G:
哦,CLR信号是什么?clear?编码器清零信号?

网友F:
哦,CLR信号是什么?clear?编码器清零信号?

没错。

楼主:
刘工,你的伺服控制脉冲是怎么发的,我用脉冲禁止信号而没用CLR信号时,如果色标挺大块的时候是能跟住(当然这种时候过冲一点也看不出来了,呵呵),跟很细的一条线的时候确实会过冲。另外CLR信号是清零信号。

楼主:
松下伺服A4系列的CLR响应时间不少于10us。

网友E:
CLR响应采用on时清除 还是 上升沿清除好控制

网友E:
色标信号是直接接到伺服clr信号嘛 ??? 还是通过plc再输出!

网友F:
 刘工,你的伺服控制脉冲是怎么发的,我用脉冲禁止信号而没用CLR信号时,如果色标挺大块的时候是能跟住(当然这种时候过冲一点也看不出来了,呵呵),跟很细的一条线的时候确实会过冲

我一般不用脉冲控制伺服,就是因为着着方式的动态性能没谱。在运动中,电机的位置总是滞后于指令脉冲的。如果真到要实现色标对位的功能,就必须是用CLR信号,让伺服把滞后的位置忘掉。

网友G:
能否讨论一下这个套标剪切的原理。
是不是用色标传感器探测信息,然后根据输入时编码器的值进行剪切长度计算,每个剪切周期更改(补偿)这个剪切长度,实现套标剪切?

至于各位提到的CLR信号,是因为用上位来做位置闭环,当检测达到预定位置后,使用CLR信号清除编码器当前位置?实现补偿?

网友E:
色标对位的功能   用伺服的速度模式怎么实现呢

网友H:
to:刘工
  我用脉冲控制伺服,进行色标跟踪做包装机,精度可否控制在+-1mm之内.设备最高速度是35000mm/分钟.送膜机构连续运转不停止.
  另外我的控制器扫描周期是1ms,带硬件色标捕捉功能.

网友I:
速度35m/min,扫描周期是1ms,和每周期移动量0.583mm,不足1mm,以此看精度控制在±1mm之内应该有希望。

楼主:
色标信号用中断不是更快?!干嘛用扫描?

网友J:
没错!是伺服控制系统的控制问题!

网友E:
伺服里面的禁止接受脉冲信号什么作用?

网友I:
类似于一种使能作用,同时可以保持抱轴。

网友E:
哪些场合有用到呢

网友I:
就是设备上电了,又不想让它误动作,就暂时封掉脉冲给定,让它锁于一点。其实这是一个起到双保险的作用,毕竟你不发脉冲它也不会走啊!

楼主(2007-03-05):
下面引用由PLC0101在 2007-2-8 23:17:00 发表的内容:
  伺服里面的禁止接受脉冲信号什么作用?
--------------------------------------------------------------------------------------------
当此信号有效时,伺服接收到脉冲就会动;无效时,即使伺服接收到脉冲信号,伺服也不运转。当然,伺服参数设置里相关参数也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K(2008-05-05):
我们的伺服有专门的色标控制功能:自带色标位置锁存功能,即使过冲也没有关系,相应时间为100us

网友L:
"哦,CLR信号是什么?clear?编码器清零信号?"

应该是偏差计数器清零吧?

网友M:
SaveMePls     朋友,你们是什么伺服,能发点资料给我吗,谢谢!cx_honesty@163.com

网友N:
色标传感器的精度问题很重要啊

网友O(2008-11-18):
我們的伺服內建有自動定位+色標直接輸入的專用servo drive ,直接接人機,不必用plc ,這一個動作很容易達成,系統簡單,穩定.如有需要的話請告訴我.rema.power@msa.hinet.net    remapower@msn.com     tel 0512-57380941   www.rema-power.com 注冊一下.就有資料的

网友P(2009-04-05):
请问各位老大,在双变频枕式包装机中,检测到色标时如何补偿处理才能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Q(2009-06-02):
我们的伺服內建有自動定位+色标的专用servo driveplc ,直接接人机,不必用plc ,這一个动作很容易達成,系統简单,穩定.如有需要的話請告訴我13795243230。02150806611  xiangbmaxx@yahoo.cn

网友R:
走停式对色标比连续运转中对色标要简单许多,方法重点是1:光电输入信号要用中断处理。2:PLC输出到CLR端信号要用立即输出。就会得到最佳效果。

并且在快走完长度时适当减速。

本人工作经验。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走停式对色标比连续运转中对色标要简单许多,方法重点是1:光电输入信号要用中断处理。2:PLC输出到CLR端信号要用立即输出。就会得到最佳效果。

并且在快走完长度时适当减速。

本人工作经验。

您好,我以前做了个间歇式的.方法和您说的一样.效果不错.

我现在马上要接手一个连续运转对色标的案子.请教要注意哪些???哪些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