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中文助手型控制盘工作问题

楼主(2007-01-21):
我要用ABB的acs510中文助手型控制盘和我自己的变频器通过MODBUS协议通信.我测试的RJ45各管脚定义如下:
510控制盘接口定义
1 TXD_232
2 DGND
3 RXD_232
4 +5V
5 +5V
6 DGND
7 DGND
8 +12V
由于ABB的ACS510上没有用5V电源,所以现在我给了12V电源供电
可是液晶显示的是Drive not responding
我现在不能进行任何操作,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
怎么解决呢?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急用

网友A:
若控制盘工作正常,有可能变频器未装载与MODBUS相关的ABB配置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啊!!!!
我已经在ABB的ACS510变频器上试验过了,控制盘是好使的,而且没有Drive not responding现象,直接进入本地控制模式,可以正常操作!
现在主要是我要把控制盘用在我们自己研发的变频器主控板上,我是外部给12V电源,还是Drive not responding,所以我认为ACS510的变频器在初始上电时肯定和控制盘之间有数据交换,只要我用自己的主控板发出同样的数据,应该是可以和控制板通信的.

网友B:
晕!居然这样操作!

网友C(2007-05-31):
请问各位大峡,我的ACS510有控制盘可以运行,如果拿掉控制盘就报故障,不能运行.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