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两线制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07-01-21):
在单位经常使用两线制接近开关,直接串接在回路中控制继电器,体积很小,只有手指头一般大,还有一发光二极管做指示灯,不知道工作电源是怎么取得的?

网友A:
两线制接近开关得输出电流比较小,只能直接控制小型的继电器。

楼主:
就是啊,只能带动几百毫安的电流,电压从30V到240V,不过我想里面的电路设计得一定很巧妙的,嘿嘿所以想弄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B:
两线制接近开关一端为电源,另一端为输出,他内部为放大三极管电路,当有物体接近时,三极管到同,输出段输出电流,将电源送到继电器.不道统时开关时截止的,信号灯不亮,道统后电源救星成回路.

网友C(2008-04-28):
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厂用的直径只用四毫米,它的电源就是通过继电器的电压降获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线制接近开关一端为电源,另一端为输出,他内部为放大三极管电路,当有物体接近时,三极管到同,输出段输出电流,将电源送到继电器.不道统时开关时截止的,信号灯不亮,道统后电源救星成回路.
就是这样啊

网友E:
我看你们用接近开关当限位用吧,其实没必要现在都和PLC联用只要有电压信号可以了嘛

网友F:
接近开关上面就写了,直流是多少,交流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