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与组态王通讯时地址连接?

楼主(2007-01-21):
大家好!
   新手入门,求助!!
   在用组态王做为上位机控制软件时,在组态王的控制画面上怎么也显示不出想要的数据,分析原因可能是上位机软件与plc中的数据存取地址不对应造成,如何将组态王中数据词典中的名称与plc程序中的地址对应起来?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2008-05-05):
我也想知道。能靠告诉我吗?

xinyi0516ren@yahoo.com.cn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否上位机与PLC之间已经通信.如果已经通信的话,那应该是你组态王里的设置有问题,

提醒一下PLC中的地址分配是0-15.而组态王中地址分配是1-16.这里让人很容易忽略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C:
首先确定你有没有建立与plc的连接,这个在组态王的提示信息中是有的。

如果没有通讯上,检查你的接线及配置。s7200与组态王连接一般有PPI、modbus、自由口、MPI。通常都是使用PPI的方式连接,这样将PPI电缆与PLC一连就可以了。

其次确定你的数据词典是否正确。下面是一个例子

只要连接设备名和寄存器名没有错误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组态王有I/O驱动帮助,去看一下S7-200怎样定义设备,怎样连接变量,那里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