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零线带电的问题

楼主(2007-01-21):
一次我去车间巡检。我用万用表测220的线的电压发现只有80伏左右。而把插头倒过来插没有电压。我用电笔测的零线也带电。哦不明白请教老电工他说有磁场。有感应电压(车间有很大的磁场)。我不明白只有80伏的电压为什么能带动额定电压是220伏的报警灯呢?我是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是否是零线接地不好

网友B:
你把火线与零线分开对地测量一下看看?应该就没有了嘛

网友C:
三相不平衡

网友D:
报警灯一般60V以上都能驱动.接近开关一般24V的6V以上就能动作

网友E:
用 电笔量不应该带电的,最好的方法是你顺着零线量 一直到变压器,如果还有电,那就 是接地不良了,如果中途好了,那就是有断点

网友F:
电笔有好几种的,你用的电笔要是感应电笔的话,老师傅说的是对的。存在这种情况的,但是要是用的是氖管的话,就不会的。除非你测量的不是。

楼主:
我把插头正 着插。发现有 80伏的压差。而把插头反过来插发现没有电压。师傅说压差60到80伏是正常的。

网友G:
你是对地测还是对零测的啊,零线接触要好,不然要出事的啊

楼主:
是对零测 。不明白怎么回事。还清告知

网友H:
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或者你用的报警灯里有什么电路板上的电路结构造成这样的现象呀,不如你换一个白纱灯的试试,就可以找到原因了吧.

网友I:
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或总零线不够大

楼主:
什么是总零线不够大

网友J:
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K:
零线断线了或者接触不好

楼主:
我想问以下 什么是对零测 什么是对地测

楼主:
对零测 ,对地测 . 有什么区别

网友L:
你是不是用电子式电笔呀?

网友M:
你的变压器零线有没有接地
你在变压器输出端量一下电压,第一对地量;第二对零量
对地量与对零量的区别是,如果你的变压器零线与地线是分开的话,量出来的电压可能不一样,我们车间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用电笔测零线电笔显示有电,测火线三相中有一相没有电,用万用表量三相对零都有220V,零线与地线之间也有220V,经检查有一相火线对地,因变压器零线与地线分开了

网友N:
是零线没接好,还是接地电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