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比和如何使用

楼主(2007-01-22):
如果用计算出来的齿轮比 伺服的移动量跟实际的距离有误差 现在应该是修正好齿轮比吗
那么脉冲补偿功能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呢  谢谢!!

网友A:
分析一下你的误差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是计算时所用的机械尺寸不精确(加工误差),有可能通过调整齿轮比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