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RS232与数据采集的矛盾

楼主(2007-01-22):
现有一套称重显示系统,型号是:3190-A1+,上海耀华称重系统有限公司生产,在现场应用遇到以下问题:显示器单独运行时,称重显示数据正常,显示器如果通过RS232通信电缆与电脑连接起来(不管电脑开机与否,但电脑的电源进线与插座是连接的),称重显示数据不正常,求助各位,这是为什么?急!!!!!!!!!!!!

网友A:
是传感器的绝缘性能降低,造成的.你的电子磅估计小于30吨,建议检查传感器,我解决的太多了.

网友A:
忘了告诉你,你可以采用一个一个传感器接线排除,重新更换一个新传感器即可.
具体不准确的现象有以下:
1、数据跳动
2、回不了零位
3、总是出现负数
等以上现象。不和串口连接没有问题,一连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B(2007-10-17):
现有一套称重显示系统,型号是:3190-d2+,上海耀华称重系统有限公司生产,在现场应用遇到以下问题:显示器单独运行时,称重显示数据正常,显示器如果通过显示9,10口电缆与电脑连接起来,称重显示正常数据,电脑称重显示磅称未开,求助各位,这是为什么?急!!!!!!!!!!!!

网友B:
请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