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隔离器,中继器,隔离中继器?

楼主(2007-01-22):
现在有一个项目,9个TWIDO做MODBUS通讯,最大距离400米,MODBUS只能做到200米,施耐德说要加485隔离器,市场上只有隔离中继器,不知道能不能用?/
谢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A:
485隔离器在市场上有很多,siemens、schneider、研华等都有提供。

楼主:
 楼上大哥,是不是加隔离器的话每个站前面都要加,还是隔多远距离加一个就行,按照施耐德技术人员讲的每个都要加,是不是太浪费了?放大一两次就够了,干吗没个都要放大一次啊?
谢谢指教

网友B:
隔离器一般制隔离信号输入端与输出端的信号,让两端进行电气隔离。中继器制信号由于距离较远用来进行放大的设备。隔离中继器又起隔离又要有中继功能。如果是400米,用光纤多好。我有RS485转光纤---光纤转RS485,价格也不贵。当然我也有隔离器。不过如果速率不高的话,不一定要中继的。MODBUS本来就不高。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的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C(2008-11-21):
北京天睦恒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高技术企业,公司坐落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核心地带,专注于TFT LCD液晶屏的通路及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主要经营产品包括液晶屏,驱动板卡,液晶显示器,触摸显示器,工业整机等。公司所经营的液晶屏均为军工,户外宽温高亮产品所用,具有工作温度宽,超高亮度,稳定性强,阳光防眩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军事显示设备,加固计算机,船舶显示器,ATM显示终端,户外广告机,户外查询机,仪器仪表 ,自助提款机,工业自动化设备,轮船,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及其它要求在宽温,强光,户外等工作环境下使用。

看能不能用的上    现在价格正在降价中,如果有需要的话,请和我联系哦    QQ1033  534  750  橙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