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模拟输入位数的问题

楼主(2007-01-22):
模拟量输入模块有的是12位的,有的是16位的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他的分辨率和位数之间有什么联系?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PLC的模拟输入12位的多,16位的少。因为12位精度就基本够用了。
一个字是16个位(bit)。如果用16个BIT表示一个有符号的数就是+32767到—32768。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是12位无符号呢,就是4095D=0000,1111,1111,1111B。如果用12个BIT表示一个模拟量,分辨率就是1/4095。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朱老师,想登你的网站看看,需要密码.

网友A:
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是不需要密码的。如果你是在自己单位上网可能单位的网管会屏蔽一些他认为不安全的网站。欢迎大家提问题,一起共同进步。

网友B(2007-09-11):
但是dvp06ad-s模拟输入范围 ±10V
数字转换范围 ±8000
电压输入分辨率是14bit(1Lsb=1.25mv)
数字输入范围是什么意思?分辨率是怎么算的?
谢谢朱老师

网友C(2008-05-31):
朱老师,我想请问一下,用模拟量模块EM235作为恒流源,为什么非要输出12.5ma的电流,其它得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