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公司

楼主(2007-01-22):
一汽缸内径60mm,气压为4kg,请问汽缸的推力是多大?

多谢了,我要选择与之大下推力相当的电动缸

网友A:
老弟:初中没毕业?:)))

网友B:
学没学过压力、压强、面积的关系呀

网友C:
计算结果为1130.4N, 150Kg推力的电动缸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另外,我是专业做电动缸的,如果选择电动缸还需要提供速度,行程,是否自锁等参数.如果有兴趣,请直接与我们联系.13552693732 宋先生  MSN:doncy918@hotmail.com   E-mail:sdc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