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使用PLC、运控卡做位置闭环

楼主(2007-01-22):
为何需要用PLC、运控卡驱动伺服电机实现位置闭环呢?
我知道伺服电机自身可以实现位置闭环的。
它接受到多少个脉冲,就可以实现走多少个脉冲,不会有多少差别?
那为什么还需要用PLC、运控卡驱动伺服电机实现位置闭环?是为了防止伺服电机少收到脉冲的情况么? 前面所指的位置闭环是使用伺服电机编码器来作为反馈的,而不是使用其他测量元件作为反馈的情况。

网友A:
在精华区看一下关于伺服三种方式的应用讨论。

楼主:
谢谢版主,我翻了下,大概是这段有说明。
  对运动中的动态性能有比较高的要求时,需要实时对电机进行调整。那么如果控制器本身的运算速度很慢(比如PLC,或低端运动控制器),就用位置方式控制。如果控制器运算速度比较快,可以用速度方式,把位置环从驱动器移到控制器上,减少驱动器的工作量,提高效率(比如大部分中高端运动控制器);如果有更好的上位控制器,还可以用转矩方式控制,把速度环也从驱动器上移开,这一般只是高端专用控制器才能这么干,而且,这时完全不需要使用伺服电机。

那么如果对于动态性能要求不高,但是定位要求较高的场合,是没有必要使用控制器来做位置闭环,光靠驱动器做位置控制就够了是吧?

网友A:
那么如果对于动态性能要求不高,但是定位要求较高的场合,是没有必要使用控制器来做位置闭环,光靠驱动器做位置控制就够了是吧?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