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灯泡等阻性负载当电压低的时候电流也小,而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则是当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却变大?

楼主(2007-01-22):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情况只适合静态电路中,动态电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网友B:
不一定是这样。要通过电流与负载的关系公式确定。

网友C:
要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D:
简单的说 如果电机的输出功率是一定的也就是负载一定 如果电压降低 电流肯定会增加的 功率和输入的电流 电压是成正比的

楼主:
谢谢 芯片级维修

网友E(2008-12-14):
根据芯片级维修的意见,就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关系而言,电阻、电容、电感都是一样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电压低的时候电流也小。”

网友F:
电容和电感是惯性原件,电阻不是

网友G:
对于异步电动机类感性负载,可以简单的分析,因为负载是感抗,而电动机类负载感抗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频率二是电机转速是否变化(是否在额定转速内),首先肯定频率不变化的前提下,电压降低如果负载大的情况下电动机转速一定会降低,感抗势必减少,电流随之增大,如果负载较小电压降低后转速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感抗不变,电流将减少,所以书本上的公式不能死套,结论是用于异步电动机的电压降低,电流有可能增大也有可能减少,电源频率不变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转速的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

不要一味“感谢”!就像歌星获奖后的感言,一连串的“感谢”。要看到底学到了什么?

东方喜欢“点到为止”,所以9楼有的话没有讲明,还得点一下:您讲的“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是不能用“芯片级维修”引用的纯线性电感公式分析的。同样,您讲的“灯泡”,也不能用“芯片级维修”引用的线性电阻的公式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 如果电机的输出功率是一定的也就是负载一定 如果电压降低 电流肯定会增加的 功率和输入的电流 电压是成正比的

"简单的说 如果电机的输出功率是一定的也就是负载一定"这句话并不简单!什么是“负载一定”?比如说电风扇不去动它是不是负载一定了?他就不一定!或者说随着电压变化,转速改变,负载也在改变。那孺子该怎么办?

网友H(2012-12-04):
电感、电容

1)他们是不能突变的器件,比如电感就对电流突变有抑制的;

2)他们是储能器件;

3)在电网中,感性、容型的功能又不一样,感性吸收无功、容型发出无功。

4)在移相中电感、电容用于改变相角的,比如单项异步电动机在没有启动电容是不能启动的。

楼主提的问题  灯泡等阻性负载当电压低的时候电流也小,而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则是当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却变大?  下面我用两点来分析一下:

 (1)电阻(线性器件)它遵守欧姆定律,当电阻一定,电压降低时电流下降。(这就证明了“灯泡等阻性负载当电压低的时候电流也小”)吐下槽 喷我啊!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一起分析。

 (2)感性器件的分析

    1)前面也有人提到了,静态稳定、动态稳定;

     A 静态稳定是最终结果

     B 动态稳定是过程

在一个简单的电路中里面有电感、电阻器件时,(注:电阻、电感不变)当电压降低时A将降低;B则不会马上降低,而是慢慢的降低(这跟感性器件的大小有关)最终达到A值。

   2)把上面的结论加入电动机分析一下,再结合电动机的传递函数、机械特性得到:

  A 电压降低时,定子绕组电流降低(这包含了启动电流);

  B 旋转磁场强度降低,也可以从机械特性上分析得到。在考虑到电动机负荷不变的情况下电压低的电流也不变。这就不具体分析了,懂得人知道这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