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防摇摆

楼主(2007-01-22):
   各位前辈,在起重机的自动控制系统中一定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精确定位,这个可以通过编码器作位置闭环来实现.第二就是防摇摆,解决这个问题,我只知道通过检测摇摆的角度来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斜率来实现.但没有实践过,也没有可靠的依据,特请教各位前辈指点迷经.

网友A:
在设备交付前的调试时,就根据现场情况调整变频器的加减速斜率,不好吗,为什么要使用过程中随时调整啊

网友B:
精确定位完全可以解决 ,但是楼主说的防摇摆按你说的那种办法是没办法实现的, 我已经实验过很多次了,我建议你还是不要那样去做实验了 ,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还是只能再想其它的办法吧

网友C: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听说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成立了相应的部门来专门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那个组织也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发布。

网友A:
最近看到VACON变频器带这种功能,你可以查看查看

网友D:
在德国, 是用状态控制器来实现的, 效果挺好, 我同学做过,我看到过,不过具体的论文还没看到。

网友E:
看来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网友F:
用变频控制吗??我知道北京自动化所在研究这方面的解决方案.有一点点进展,不过他们是在用伺服做控制。如果你想沟通的话,发邮件或留言给我吧jefferyang@sina.com(我在外地出差呢,收邮件不太方便)。

网友G(2007-02-26):
楼主,请问用编码器精确定位的闭环控制在PLC里是如何实现的,就是程序里怎么做的?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H:
用模糊控制算法

网友B(2007-07-21):
 这个问题在国内可以说还没有一家单位可以做到防摇摆的效果, 我是长期重事大型起重设备设计的电气人员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各种做发,但是没有结果,德国人做得很好的

网友I(2007-09-25):
模糊算法

网友J:
移动位置、速度(正负加速度)、摆动角度(摆幅)三个闭环控制,有一定的运动曲线与修正曲线。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

网友K:
起升高度不高有方法解决, 需要负载的高度值和一套PLC,用PLC程序计算.
需要的话再联系我.

网友L:
    一般起重机好像就是默认一个最常用的负载,将这个负载下的摇摆调到最小。
    动态调节的话,丹佛斯的变频器也带这个功能。

网友H(2007-12-09):
这种机构如果不考虑外界风速以及风向对整个系统构成的影响的话是不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单纯的从防止摇摆的这个问题上是可以做些事情 的..譬如:每个机构的自动速度搜索就可以很有效的解决晃动的问题

网友H:
模糊控制是这个问题的比较有效的方法

网友H:
关键的是摇摆的角度怎么检测的问题

网友M(2014-10-25):
你好!

我是科尼起重机的廖工,我这里有廉价的解决方案。有需要吗?

电话:13570229279

邮箱:

网友M(2016-02-24):
大家好!!

这个应用没有人有需求吗?

怎么都没有讨论了?

网友N(2016-08-29):
关于防摇摆控制,熟练的司机有一种“跟车”操作可以防止吊重摆动。以启动行车为例说明具体过程:首先,行车启动到一个速度(小于最大速度),此时吊重会被甩到后面,然后行车减速等待吊重,吊重追赶行车,快追上时,行车再次加速跟上吊重,此时吊重不再摇摆。这种方法完全靠经验,目前没有看到相关的理论分析,关于行车跟车的时机,也只是靠现场试验加上自己的猜测得出来。大家有更好的想法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M(2016-11-07):
楼主需要的是电子防摇摆,不是人过防摇摆。

网友M(2017-10-17):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我邮箱是404136820@qq.com

联系我以后我发详细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O(2019-06-04):
想了解一下科尼防摇摆控制器,可否给点详细资料

网友O:
你好,想了解一下科尼防摇摆控制器,可否给些详细资料,感谢感谢

网友M:
 有需要联系我。。。。。。404136820@qq.com

网友M:
上面有我的邮箱,你发邮件给我

网友P:
.。。。。这玩意啊哦哦哦啊是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