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请问我买PLC跟触摸屏,通讯线缆怎么办?

楼主(2007-01-22):
本人问了一个台达代理商,想买PLC,触摸屏还有一个RS232转485接口转换模块,我问通讯的线缆是否是搭配一起的,她说要另外买,而且要70块一根,我在网上看到说通讯线缆没那么贵,十来块就可以了,请问 在哪能买到?谢谢,
本人在上海
请问在上海的台达产品代理商有哪些,比较好的
有消息联系我:
QQ:275912343

网友A:
买什么买啊,自己动手做一根就行了,一分钱都不用花.台达产品中的RS232只要连三个PIN脚就行了,很容易做的.RS485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B:
会做的简单啊,不会做,怎么办那

网友C:
买什么买啊,自己动手做一根就行了,一分钱都不用花??
呵呵

网友D:
最好到电子城做一根,不超过10块
一般电子城都有做这个的
只要你知道接线图
接线图在触摸屏说明书后面都有说明

网友E:
自己焊一根,很简单

网友F:
你好,如果你需要台达232转485的模块,可向中达公司或代理商联系。PLC下载电缆原装的也就几十元钱,如果自已做价格就便宜多了。其接线图在网上可以得到,如果不知道可以到中达公司咨询。

网友G:
这些东西自己做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