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令控制器凸轮机构的用在加热炉炉门控制上可靠吗?

楼主(2007-01-22):
各位前辈,请问在新建的加热炉上炉门控制使用普通凸轮式可靠吗?据我查资料用在高炉上料上的主令控制器都由原来普通的改为智能的或用s7-200控制。或者加热炉炉门有些什么特殊要求? 谢谢

楼主:
难道来看的人没有人知道主令控制器吗?

网友A(2007-03-13):
我有智能主令控制器。电话13569085779 王

网友B:
可靠,我用过。

网友A(2007-04-17):
凸轮控制器调整很麻烦,没有精度可言。智能主令定位简单,精度好,运行过程中就可以定位。

网友C(2007-11-17):
调整很麻烦,费时又费力

网友D(2008-01-30):
看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加热炉,家热炉有很多种如蓄热式.脉冲式等等
不同的加热炉结构就不同.炉门也就不同.所以主令控制器就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型.

网友E(2008-03-07):
我用过,可靠,同时也很笨,有没有更新换代的

网友F(2008-04-15):
可以用沈阳重工电器厂的无触点主令,调试方便。

网友G:
好用,无什么问题安全可靠.例我厂轧机,吊车.退火炉炉门.起重设备机械加工等

网友H:
非常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支持!

网友I:
虽然笨重,但是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