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市场
求助:我是搞自动化的,想买台笔记本电脑,要买多大配置的好?

楼主(2007-01-22):
我是搞自动化的,想买台笔记本电脑,请问最小应该买多大配置?谢谢!

网友A:
只是搞自控的话1G以上的就OK,不过大点的还是有点慢。
最好能有独立显卡,
要是贵的话,用现在一般的主流机都没有问题的。
工控,对电脑的要求太低了。

网友B:
我也想买呢,现在好多的笔记本都不带串口通讯的,USB的编程电缆又太贵了,郁闷啊!